触摸屏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8-07-05):
总是提示如图所示,求大神指点

楼主:
没有大神了解?

网友A:
是写入还是读出呢?
如果是读出的话,确认一下软件版本,软件版本太旧,触碰屏程序版本太新,会发生这情况

网友B:
首先請描述一下你的配置
1.人機型號規格?
2.軟體版本?
3.數據線型號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