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如何对窗口切换元件加密,有没有哪位师傅有案例

楼主(2018-07-05):
对窗口切换元件加密码,之前没怎么用过有没有哪个师傅有案例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A:
方式有很多,最简单的就是,假如你要按这个(功能键1)是切换到你想要的页面,在这之前你可以先做一个密码登录页面,通过这个(功能键1)切换到密码登录页面,在密码登录页面,做一个(功能键2),这个(功能键2)是隐藏的,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才会显示,通过这个(功能键2)切换到你想要切换的页面。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A:
在复杂一点,也可以通过宏指令来做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B:
宏指也简单啊,也就那么几行程序。

网友C:
我还是觉得一楼的方法更好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