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欧姆龙PLC 梯形图

楼主(2018-07-06):
刚学习欧姆龙PLC
梯形图中
21.04
15.01
21.02
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输入点,21.04:21通道第4位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I/O 输入输出
PLC硬件有分配是就相当于X,Y
PLC硬件没有分配相当于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上升沿触发,在条件成立是ON一次

网友D:
是上升沿触发,你仔细查程序的话,应该能查到这3个点的输出,用的是DIFU(上升沿输出)指令输出的,相当于我们现在常用的|↑| (LDP或@LD)指令。

网友E:
没见过这一版的欧姆龙软件,是老版本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认真回复!!
搞明白了。联系梯形图上下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F:
什么版本的,确实乖乖的

网友G:
软件版本就是大家使用的版本 放大了就是这效果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H:
上升沿微分指令DIFU后,使用该触点都是这样的,信号导通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

网友I:
是刷新指令

网友J:
看问题不能片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