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4轴清零

楼主(2018-07-06):
往复机程序 FX5U 4轴清零

网友A:
你确定不用DHCMOV 能写入SD5502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用DHCMOV 能写入SD5502吗
1楼正解 我也想知道楼主最后运行结果
光阴2021

网友D:
这样不行的
无风不起浪

网友E:
1楼牛逼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直接用mov就可以了

网友G:
我也想知道答案
学到老

网友H:
5U大部分设备我只用DMOV就能写进去,而且原点我都不是写0而是写进一个实际的高度进去。只有一台设备DHCMOV写入的,DMOV怎么也写不进,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手册上写明清零用DHC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