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位模块1PG问题

楼主(2018-07-06):
请教各位高手
请问三菱1PG里面有上DOG接点,里面说引到轴的原点感应器,请问这个原点是机台的原点,还是引到伺服器的Z相?
如果是引到机台原点,那Z相信号又引到那里,假如有5个轴的,已有两轴的Z相引到X4,X5了,多出来的轴Z相引到那里?谢谢

网友A:
DOG和Z相时两回事,不要搞混了。

网友B:
Z相一般接PG0
原点接D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