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6):
我用三菱模块选型软件选了 DC输入模块"        "QX81"  "6个"  晶体管输出模块"       "QY81P" "4个"   然后显示 "外部配线用连接器:37针D-Sub连接器 1个(另售)"为什么只选一个?
是每个模块都要一个?还是总共只要一个?

网友A:
每个QX81,每个QY81P,都需要一个连接器。也就是一个插头,焊接式的。  型号:A6CON1E

16点的QX80  QY80不用连接器,自带有端子排。
您好,谢谢。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选一个QX81的模块我需要配1个插头型号:A6CON1E,配一个端子转换模块:A6TBX36-E;是不是还要选一个线缆?型号:AC05TB-E?

网友B:
  "QX81"  "6个"         連接器   = 1 * 6 = 6
  "QY81P" "4个"       連接器    = 1*  4 = 4

另外還要買省配線端子台。6+4 =10

不過確定選 "QY81P" 而不是 "QY41P" ?
您好,我需要的是源型,所以选择了QU81P。省配線端子台我没有在说明书里面找到。

网友A:
插头一般自己焊线,焊线后就连接在其他设备上了。

如果使用端子台和端子台连接线,那插头就不再需要了。

QX81  QY81P  是源型。  假如是焊插头自己接线,就是用 A6CON1E 这个插头。

假如是要用成品的端子排和电缆,就不需要使用插头了。QX81用端子排A6TBX36-E,QY81P用A6TBY36-E。电缆用AC05TB-E AC10TB-E AC20TB-E

此外

QX41和QY41P是漏型,插头是A6CON1 端子排统一用A6TBXY36  电缆用AC10TB AC20TB
  • 下载积分:+2(dyysam513) 非常感谢~这样我就清楚了 ..
  • 特别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