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6):
电柜进线无零线,但是柜中要用220V,相线可以用进线中的一相,零线取变压器变出来的0V吗?

变压器选200VA , 220V回路主要有3只3210 的交流接触器和1只0910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楼主foxplc于2018-07-06 10:30发表的 220V可以单独用变压器变出来的0V吗? :
电柜进线无零线,但是柜中要用220V,相线可以用进线中的一相,零线取变压器变出来的0V吗?

变压器选200VA , 220V回路主要有3只3210 的交流接触器和1只0910的交流接触器

只用变压器变出来的零线

网友A:
不行的。220v只能从变压器后面取电。

网友B:
回路,回路,还是回路!
任何能够构成回路的都可以。
只能取控制变压器的电源,如果扩展变压器容量不够,只能还功率大的。

网友C:
只有形成回路的才可以用呀

网友D:
你的线路错得太离谱了!来自电源系统的线路,只能由电源系统的变压器提供0V。

网友E:
不用接变压器的0V,三相中取其中一相作相线,零线直接接地就行。此地为地球的地,你脚踩之地,水泥地不行。

网友F:
楼主的N线和A、B、C三相中的任意一项都构不成回路,上哪来的220V。建议你用6楼的方法,在电柜附近打地桩做零线,当然,前提是你电柜进行的三相380V是从Y型变压器出来的,如果是△型变压器的话,也没用,只能用380V/220V的变压器变成220V的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用接变压器的0V,三相中取其中一相作相线,零线直接接地就行。此地为地球的地,你脚踩之地,水泥地不行。

只是沒牌的電工才會這様做。

网友H:
定做变压器可以做到

网友I:
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