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与第三方通信中的地址0X,1X,3X,4X,6X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06):
西门子与第三方通信中的地址0X,1X,3X,4X,6X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如图,4X好像是读取,其他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关键看走的是什么协议,有点像Modbus

网友B:
就是Modbus的功能号。
找找Modbus的资料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C:
是MODBUS通讯,对应的不同的内存区域;
如果是PC与PLC通讯,可以有专门的通讯模块的;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