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瓦计算

楼主(2018-07-06):
请教各位大师,1个月用5万块钱电费,电费1块钱一度,帮我算一下平均一小时、用多少个千瓦?
巫山石军

楼主:
变压器用多大的
巫山石军

网友A:
50000块钱,1块一度,换成电能就是50000KWH,一个月30天,一天24H,一个月就是720H,50000/720=69.44444444KW

网友B:
1度就是1千瓦时,看你一天用电几个小时,一个月用电几天,5W去除一除就算出来了

网友C:
用电流表测三相电流就只到每小时用电量

网友D:
看看你的电费单据吧,有变压器的话,根据大小不同,底钱就有1W左右,电费波峰波谷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