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触摸屏一上电数据为0,设置为200后。关电再开电数据为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7-06):
触摸屏一上电数据为0,设置为200后。关电再开电数据为0,是什么问题?
怎么才能把设置数据不掉失

网友A:
请利用锁存缓存器

网友B:
数据是存在触摸屏还是PLC里面的,不管存在哪里的,你都得用掉电保持的寄存器

网友C:
支撑楼主 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D:
寄存器类型需要用断电保持的
触摸屏一上电数据为0,设置为200后。关电再开电数据为0,是什么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