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C 参数错误

楼主(2018-07-06):
如题,JE-C 参数不对, PH 参数错误,有碰到的吗? 论坛大屌些,群主,管理员。

网友A:
怎么还有人在研究这款JE-C....三菱代理商都不推荐这款伺服了。反响效果太差

网友B:
有些组是隐藏参数。
PH一般是JE-A J4-A的隐藏组。 JE-C没试过。
感谢管理员,这些隐藏的怎么可以看到呀?

网友C:
JE-C的需要伺服调试软件版本够新才能用,这个我有测试过三个模式位置速度转矩,但是不推荐用,不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有人在研究这款JE-C....三菱代理商都不推荐这款伺服了。反响效果太差
为何这么说,出什么问题,有什么缺点

楼主:
他很多参数还没开放,所以期待以后的开放,目前来说这个JE-C普通用法还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