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 请问三菱PLC运行监控把整数转变为16进制 详细如图

楼主(2018-07-06):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没有搞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工具--选项--监视--梯形图
下载积分:+2(蓝叶风雪骄阳)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這個
下载积分:+1(蓝叶风雪骄阳) 真诚感谢!

网友A:
对,是这个呀
下载积分:+1(蓝叶风雪骄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這個
是是 谢谢

网友D:
选项里面有一堆东西都可以设置,自己摸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