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多位置

楼主(2018-07-07):
伺服要在一条直线上走十几个位置,圆周方向要走几十个位置 总共有一千多个位置 这么多位置怎么处理啊 三菱q系列PLC

网友A:
最笨的方法是一个一个列出来,这样不容易出错,就是麻烦了点;也可以用间接地址做

网友B:
编程思路搞清楚也就容易了

楼主:
想用变址就是不会用啊

楼主:
这些位置间隔都是一样的 知道第一个位置其他位置也就知道了不会要用一千多个地址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位置间隔都是一样的 知道第一个位置其他位置也就知道了不会要用一千多个地址吧
那你用做个函数不就好了。y=ax+b...b为第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