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5U的可以插补运动吗

楼主(2018-07-07):
现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插补,不知5U的可以吗
可以的话哪位大神愿意发一份案例参考参考
感激不尽。
说明书上看的不明白,求教各路大神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有简单的插补。
详情看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400
感谢,看了就是看不明白,表格指令没用过
下载积分:+1(汪传福) 热心助人!

网友B:
直线那种可以,圆弧的不行
谢谢,请问有案例吗发一份,拜求

楼主:
没人用过吗
发一份案例,感激不尽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可以 做简单的直线插补。
谢谢,自己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