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TWIDO怎么连接到电脑?

楼主(2018-07-07):
哪位前辈指导一下,这个PLC怎么连接上电脑
远程协助也可以
施耐德的PLC没有搞过,看手册介绍的很笼统,通讯参数9600和19200都试过不行,这个PLC怎么搞?

网友A:
485通讯线
其中两根线就可以。

网友B:
这个连不上很多时候是你电脑上装的软件不对。 以前也曾经遇到过。后来重装了系统后再重新装了软件就可以了。
旭迈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