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OVP K10 U0\G2 K4

楼主(2018-07-07):
FMOVP K10 U0\G2 K4这条程序的解释在那本手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知道在那本手册的请告知。谢谢!

楼主:
就图片里圈里的。

网友A:
一個寫入buffer
一個讀出buffer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图片里圈里的。
FMOVP K10 UO\G2 K4 就是把K0批量传送到U0模块的G2 G3 G4 G5 四个地址中 BMOV U0\G10 D10 K4 就是把U0模块的G10 G11 G12 G13 分别传送到D10 D11 D12 D13中即G10到D10中G11到D11中 以此类推

网友C:
哈哈,你去找FX3U使用手册,上边应该有

网友D: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