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7):
请问,IAI的电缸如何使用,   我有旧的驱动器,不知道如何找适配的滑台?

网友A:
这个还是不要玩。
挺封闭,资料非常难找。
IAI的驱动器是烂大街,要成套才能使用。

网友B:
我有IAI的电缸苦于没有驱动器,也不知道驱动器的型号!不知道如何配套!

网友C:
这是个大难题!

网友D:
找个选型目录看看。
有线动器不知道配电缸,有电缸不知道酸驱动器,你们是在搞笑么?

网友B:
引用第4楼tkggtdkjpl于2018-07-08 08:25发表的 Re:请问,IAI的电缸如何使用,   我有旧的驱动器,不知道如何找适配的滑 .. :
找个选型目录看看。
有线动器不知道配电缸,有电缸不知道酸驱动器,你们是在搞笑么?

没在搞笑!我的这个是二手淘的,确实没驱动器!

网友E:
我这也有滑台,没有驱动器。

网友F:
发个型号过来,我知道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发个型号过来,我知道一点!

RCS2-RA7BD+150-4-100-T1-X06-B-G1-SP看一下此型号!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RCS2-RA7BD+150-4-100-T1-X06-B-G1-SP看一下此型号!谢谢!!

附件: RCS2(W)-ROD_FLAT(MJ3656-11D).part1.rar (2048 K) 下载次数:27
附件: RCS2(W)-ROD_FLAT(MJ3656-11D).part2.rar (2048 K) 下载次数:24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不好上傳
附件: RCS2(W)-ROD_FLAT(MJ3656-11D).part3.rar (2048 K) 下载次数:22
附件: RCS2(W)-ROD_FLAT(MJ3656-11D).part4.rar (2048 K) 下载次数:21
附件: RCS2(W)-ROD_FLAT(MJ3656-11D).part5.rar (427 K) 下载次数:20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请教楼上的!我那个电缸为什么没看到配套驱动器的型号??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G: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暈倒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楼上的你这可是中文?先前那个是鬼文,是不是手册版本不同??

网友G:
哈哈~~我的光碟只有英文跟日文
但我只能找你要的而已
我型錄R5到R13相對應驅動器顛倒網路上找驅動器而已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