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8-07-07):
哪个大神知道GX Works2怎么设置成输入完元件后回车就出来注释输入框!

网友A:
在点指令后有一个梯形图输入框,点一下从左往右第二个图片就行了

网友B:
像下面这样输入
mov k1 d10 ;这是注释。
已经直接输入注释了

网友C:
看图看图看图

网友D:
点一下注释输入,就可以直接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