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7):
随着工控行业的发展 ,对于数据的处理越来越多,而PLC仅仅擅长离散量逻辑运算。所以就需要PC平台。

PC 和PLC如何建立数据连接?  串口显然是不够快的,所以此时引入以太网。

********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基于以太网实现PC 和PLC的通讯呢?

这个时候三菱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MX Component

***
目前最新版 2018 04 30 日更新  4.16S
官方下载地址是:https://pan.baidu.com/s/1nVdr1gGRfeq3_WA8pjGwdw   密码kbuw

2020年3月更新为4.19: https://mitsubishielectric.yangben.cn/assets/detail/5b7ce314b2dcac27e0b97d0c
  • 工控威望:+10(ymmfa)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3(li051005) 感谢分享!

楼主:
    关于  对系统的要求,部分网友说  不支持64位系统,我以前试过也是不支持的,但是现在这个4.16S的版本 有可能是支持的。

    关于序列号:序列号:117-570766844(测试可用)
    https://blog.csdn.net/han_better/article/details/80534913

    可以按照上面的链接按照 和配置。

    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1)必须关闭VSvisual studio

    2)必须关闭三菱的软件

    3)启动MX Component 必须是管理员权限

    *****************
    下图是我在WIN7   64位系统 下测试的结果

网友A:
    不知道 为什么你问题这么多  我win8.1系统  以前老版本的 MC 也能用    现在最新版的也能用  不过我用的都是那些连接控件  不过MC的控件 在有些编程语言里   他的连续读取和连续写入是有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哪个的问题  也懒的去折腾了   现在直接modbus tcp 那个倒是没有问题

楼主:
    必须要提四个文件。
    按照MX component之后  在VS里面是无法直接使用的。

    我查看了范例发现以下路径下四个动态库很关键
    C:\MELSEC\Act\Samples\Vb.NET\ModemSample2010\ModemSample2010\obj\Debug\AxInterop.ActSupportMsgLib.dll

         C:\MELSEC\Act\Samples\Vb.NET\ModemSample2010\ModemSample2010\obj\Debug\AxInterop.ActUtlTypeLib.dll
         C:\MELSEC\Act\Samples\Vb.NET\ModemSample2010\ModemSample2010\obj\Debug\Interop.ActSupportMsgLib.dll

      C:\MELSEC\Act\Samples\Vb.NET\ModemSample2010\ModemSample2010\obj\Debug\Interop.ActUtlTypeLib.dll

    咱们照壶画瓢

    ****
    引用-浏览 。将这个四个动态库添加

网友B:
    刚开始接触,学习了!

网友C:
    学习学习。。。
    隔行如隔山

网友D:
    听大加们讲经

网友E:
    这个有没有中文版的啊

网友F:
    我遇到一个难题:delphi调用mxcomponent,win10 64位,delphi xe10,编译成32位程序一切正常,编译成64位程序,运行报错:类没有注册。
    想请教,能否将mxcomponent注册到64位中?我的版本是4.16s
    请问有其他办法通过以太网访问fx3u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一个难题:delphi调用mxcomponent,win10 64位,delphi xe10,编译成32位程序一切正常,编译成64位程序,运行报错:类没有注册。
    想请教,能否将mxcomponent注册到64位中?我的版本是4.16s
    请问有其他办法通过以太网访问fx3u吗?

    OPC ,OPC UA,Modbus tcp.或者直接买个网关中转一下连接口都不用搞了,选用这些不依赖品牌的通信协议以后扩展起来不会烦,除非你公司所有设备都是清一色品牌的,那就用回他们自己的通信就好了,量大的话直接叫他们售后来给你们把通信都做好

楼主:
    折腾了好久,终于用VB.net 实现代码复写

    需要特别说明是:
    1)那个动态库 必须也在Debug文件里有,不然练创建Form都无法实现

    2)TCP MODUBUS  也是下面测试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OPC ,OPC UA,Modbus tcp.或者直接买个网关中转一下连接口都不用搞了,选用这些不依赖品牌的通信协议以后扩展起来不会烦,除非你公司所有设备都是清一色品牌的,那就用回他们自己的通信就好了,量大的话直接叫他们售后来给你们把通信都做好

OPC的速度似乎非常慢,而且收费。以前用Labview自带的OPC访问欧姆龙的CP1H 就是很慢。大致200MS  甚至是1000MS

至于OPC UA  不清楚,没有用过 后续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为什么你问题这么多  我win8.1系统  以前老版本的 MC 也能用    现在最新版的也能用  不过我用的都是那些连接控件  不过MC的控件 在有些编程语言里   他的连续读取和连续写入是有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哪个的问题  也懒的去折腾了   现在直接modbus tcp 那个倒是没有问题

使用三菱官方给出的解决方案 ,这样可以让最后的结果是最好的。

另外一个网口(CPU内置的那个)可以同时做MODUBS 和  CC-LINK IE 这两种模式通讯吗?

网友H:
这个不错,正在研究

网友I:
就应该弄一个安装包版的控件,这个软件对系统挑剔的很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关于函数:
  lReturnValue = AxActUtlType1.Connect()
lReturnValue = AxActUtlType1.Open()
****
这里是具体的对CPU内部的内存地址操作,读写之类的
****
AxActUtlType1.Close()
AxActUtlType1.Disconnect()

***************
关于三菱给出的范例

楼主:
复写的代码

网友D:
听大加们讲经吧

楼主:
   Dim iReturnCode As Integer              'Return code
        Dim szDeviceName As String = ""         'List data for 'DeviceName'
        Dim iNumberOfDeviceName As Integer = 0  'Data for 'DeviceSize'
        Dim sharrDeviceValue() As Short         'Data for 'DeviceValue'

        '软元件名
        szDeviceName = String.Join(vbLf, txt_DeviceNameRandom.Lines)

        '写入点数
        If GetIntValue(txt_DeviceSizeRandom, iNumberOfDeviceName) = False Then
            'If failed, this process is end.
            Exit Sub
        End If
        '写入的软元件值
        ReDim sharrDeviceValue(iNumberOfDeviceName - 1)
        If GetShortArray(txt_DeviceDataRandom, sharrDeviceValue) = False Then
            'If failed, this process is end.
            Exit Sub
        End If

        '软元件的随机写入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WriteDeviceRandom2(szDeviceName, iNumberOfDeviceName, sharrDeviceValue(0))

网友J:
这个太有用了,直接用pc机连接plc了!!!
顶!!!!

楼主(2018-08-10):
关于开发语言的要求:

关于安装

网友K:
感觉这个好麻烦啊
QQ:611369538

楼主:
所谓的实用程序设置类型   和 程序设置类型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一个难题:delphi调用mxcomponent,win10 64位,delphi xe10,编译成32位程序一切正常,编译成64位程序,运行报错:类没有注册。
想请教,能否将mxcomponent注册到64位中?我的版本是4.16s
请问有其他办法通过以太网访问fx3u吗?

虽然说MX component可以运行仔位系统下,但是他的程序还是32位的。

你可以通过任务管理器看到, 程序名字后面有个*32

所以你是无法在64位的编译环境下,调用32位的DLL。

×××

楼主:
引用 网友G:

OPC ,OPC UA,Modbus tcp.或者直接买个网关中转一下连接口都不用搞了,选用这些不依赖品牌的通信协议以后扩展起来不会烦,除非你公司所有设备都是清一色品牌的,那就用回他们自己的通信就好了,量大的话直接叫他们售后来给你们把通信都做好

其他方式速度慢

特别是OPC 太慢了

网友L:
谢谢LZ分享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