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7):
各位好,感谢您进来查看我的帖子,问题是这样的,比如我们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需要在两个触点之间插入一个触点怎么做呀?就是在三菱编程软件中的“插入一列”的功能,可台达的2.46版本没有这功能,只有插入一行的功能,这每次要修改程序感觉很麻烦,不知道怎么插入一列呀?希望您看到后知道的话可以分享下,谢谢

网友A:
哈哈哈,,同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同感啊

台达另一新版本会这样嘛

网友B:
台达的软件就这样,太坑了

网友C:
按Insert插入键,把 “替换” 改成 “插入”。

反复按可以交替改变。

软件默认是 “替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Insert插入键,把 “替换” 改成 “插入”。

反复按可以交替改变。

软件默认是 “替换” 。
谢谢,回头去看看😊你的签名很赞

网友D:
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正解

可我切换后还是不行呀,但是在软件左下方有显示插入二字字样,求大神详细指导

网友E:
ISP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ISP好用吗

我用的不是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