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 怎么写三菱PLC程序关于modbus写入的报文

楼主(2018-07-07):
请教各位大佬 在PLC程序中怎么把一个数据写入到modbus设备中
用RS指令

网友A:
看看手册,手册上有详细样例
下载积分:+1(蓝叶风雪骄阳) 真诚感谢!

网友B(2018-08-06):
这个真没有办法,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手册上明明白白的写着,你只要把一些参数改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啊
QQ:611369538

网友D:
MODBUS有专用指令ADPRW,不是更方便?为什么一定要用RS

网友E(2018-10-20):
怎么看不到

网友F(2018-11-30):
ADPRW必须要有485ADP-MB模块吧?485-BD的话只能用RS指令。就照MODBUS数据格式发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