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伺服干扰问题

楼主(2018-07-07):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一样的程序有13台机器其它的都很好 就有一台伺服绝对定位走不准 有累计误差次数越多偏差越大 更换驱动器后也不行,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13台设备,程序和接线肯定是一样的吧? 要是都一样 那就需要考虑机械的问题了
关于plc与伺服干扰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