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相关问题。

楼主(2018-07-08):
各位师傅,之前没用过伺服单机最近刚看了一些视频,知道伺服电机有位置,速度,转矩模式,发现接线和一些设置挺复杂的,如果我把伺服电机当步进电机用,直接用ddrva之类的指令是不是一样能准确的定位和控制速度?比如ddrva 指定了脉冲频率这个时候速度一定,如果负载增加,伺服电机会像速度控制模式那样自动改变转矩来保持速度一定吗?

网友A:
恩,伺服电机就是恒定转矩的。就是不知道你的负载增加量是多大,如果太大可能对刚性有影响,就是有刺耳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