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Q03UDCPU和Q172DSCPU连接 上电连接电脑总是显示ERR

楼主(2018-07-08):
多CPU系统配置时,参数设置和校验的号机不一样。 求教帮助解答一下。 谢谢
lishunlong86

网友A:
把你参数设置拍照片发上来,Q03UDCPU和Q172DSCPU的都传上来

楼主:
感谢答复 谢谢 请问Q03UDCPU 和Q172DSCPU 要在GX WORK2里分别进行参数设置吗

楼主:
还是需要另外使用其他软件对Q172DSCPU 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A:
分别在GX Works2 和MT Developer2 里面设置多CPU参数,两边设置必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