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QD75D2的问题

楼主(2018-07-08):
如题 第一次用这个模块
LD SM400 DMOV K2555 D1106
MOV K0 D1105
TO H0 K1517 D1105 K3
LD SM400 DMOV U0/G2006 D8106
DMOV U0/G2016 D8116
。。。。
查手册得知G2006 G2016 是绝对定位的点,问题是我在程式里没有找到任何设定的位置数据。
我能不能找到G2006 G2016的数据,如果里面的数据在定位模块里设定是固定的数据 ,
我怎么才能将里面的数据开放出来,通过人机界面的方式去设定。
路在脚下

网友A:
定位模块里面有个数据表,如果不需要改变定位位置的话,那个定位点可以全部写在数据表里面不用改变。G2004是轴1定位速度,G2006是轴1定位地址
目前的情况就是定位的地址要经常改变,在数据表机不是太方便,这就需求G2006可以在人机里设定,

网友B(2018-09-26):
G2006不移动式绝对控制点 也可以是相对的 前提是你G2000里面设置成什么 就是什么定位方式 一般绝对是H200 相对是H100

网友C:
首先你要确认模块定位启动编号 (可以在模块定位数据里面查看) 定位启动调用的是哪个定位数据 然后用寄存器 给定位数据对应缓存区写入数据 每次定位启动前 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