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8):
一共9组灯管,1-9层。1、4、7用的是A相火线,2、5、8用的是B相火线,3、6、9用的是C相火线,灯管电压是AC220V的,模块是0-10V模拟量调压的,模拟量输出电压都正确,要是就开1、4、7层或2、5、8层或3、6、9、A相B相C相电灯管亮度都正常可调节,要是同时开2相或3相的就不行了(也不是所有灯管都不行,还是不规律的有时第1层的不行,有时第三层不行有时几层不行),给3V模拟量输出亮度在5V模拟量的亮度,有的灯管带有闪烁的现象。不过模拟量输出电压是对的也没波动。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本人怀疑是零线的问题,客户这边变压器中性点和大地是同一根线,零线就是取的这根线。

网友A:
設計出來就有問題,三相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計出來就有問題,三相不平衡

怎么可能做到三相平衡?只能说三相相对平衡

网友B:
三相模拟量调节模块的触发同步问题。

检查三相触发信号(各自独立)是不是正确。

网友C:
1.看接線圖。
2.变压器容量。
3.推測功率不足,推不動。

网友D:
严重怀疑控制通断或调压接的是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怀疑控制通断或调压接的是零线

调压的是模拟量,每个模块都是单独用的2芯屏蔽线

网友E:
你的这个变压器是输入三相380V的吗?那输出就自带零线了,怎么还要去和地线相连?这样三相会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变压器是输入三相380V的吗?那输出就自带零线了,怎么还要去和地线相连?这样三相会很不稳定。

是那种容量特别大的那种,高压电进线的那种,我们这边叫方bang,学名真不懂叫啥

网友F:
中性线和地线不一样好吧   按照你这的用法就是把三相电拆成3组220V然后跟中性线形成回路    如果中性线接地  这种情况下如果安有接漏电开关  一定跳闸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性线和地线不一样好吧   按照你这的用法就是把三相电拆成3组220V然后跟中性线形成回路    如果中性线接地  这种情况下如果安有接漏电开关  一定跳闸

关键没有漏电开关,我想让客户让电力公司把中性线和地线分开,电力公司说分开的话容易烧设备我也是无语了。然后三相电压还高都420V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没有漏电开关,我想让客户让电力公司把中性线和地线分开,电力公司说分开的话容易烧设备我也是无语了。然后三相电压还高都420V了

你应该用你这个变压器的中性线,另外在做一个地线,就可以了呀

网友H:
零点漂移及因地零共线串进干扰信号的感觉。即你的模拟量输出和调压模块的公共线部分(也可以说三相的中性线吧)有问题。这和变压器端是否零线地线共地无关。而是此设备的零线地线未分开的问题。PLC及各模块的电源前端分出中性线,然后后面中性线和地线分开敷设,当然中性线可以加粗一些,防止因线损造成压降。应该能解决因和其他设备甚至厂区内所有设备共地造成高频信号串扰问题。
从描述看,这设备的控制应该是根据模拟量输入信号(比如温度计)然后控制输出信号控制调压模块进行调压,闪烁应该是信号不稳定造成的,模拟量输出貌似稳定,但是也可能是因为高频无法测得干扰信号的问题。假如灯光不需要快速调制,那么可以在模拟量输出端并一个电容过滤一下高频干扰信号看看。
当然上述仅供参考。

网友H:
当然相电压达到420V是有点高,不过也在范围内,本来变压器输出端小负载或空载时的电压就在400V-420V之间,常说的380V电压是说如果变压器在额定功率负载下的输出电压,超过380V只能说此变压器后端的负载过小未造成满负载应该出现的压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