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8):
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FX3U本体只有三轴,说明书里也介绍只有3轴,要使用Y3就要加FX 3U -2HSY-ADP,“在FX 3U 可编程控制器上连接了2台FX 3U -2HSY-ADP时, 与脉冲输出端Y003相关的软元件有效‘’,打双引号的这段话是说明书上复制过来的,我问过好多同事和供应商都是说本体3轴,我们做项目都是这样的,尽量能最大化利用PLC配置,合理选择PLC型号,以达到降低电气采购成本。所以我就买了个3U自己先试试,结果发现Y3可以定位,不过频率只可以设置0-1800HZ,好低的频率,不过对于我们的项目已经足够了。希望我的发现对于大家以后做项目有用。谢谢!简单测试程序也一起发出来!
附件: ZXD.rar (158 K) 下载次数:399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onlymark)
  • 下载积分:+1(zz2679493)
  • 下载积分:+1(汪传福) 感谢分享!

网友A:
    谢谢大师呀,我一直都是以为只可以用3条轴呀

网友B:
    好像3U有一个4轴的机型,3UC-4p还是什么来着

网友C:
    这个确实可以的,以前特意试验过,低频率脉冲输出

网友D:
    FX3U是做了4轴的,不过没把Y3开放出来

网友E:
    1.8K太低了,只能带个步进电机

网友F:
    都是100000HZ的好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都是100000HZ的好不好。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看手册不仔细。

    拆过FX3U线路板就知道,只有三路,后面的IC都不同。

网友H:
    FX3UC-16MT-4P了解一下……

楼主:
    我问过三菱自动化客服了。要使用Y3就要加FX 3U -2HSY-ADP。FX 3U 可编程控制器上连接了2台FX 3U -2HSY-ADP时, 与脉冲输出端Y003相关的软元件有效。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项目,我们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I:
引用楼主zxdzxdzxd于2018-07-08 16:54发表的 三菱FX3U本体有4轴 :
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FX3U本体只有三轴,说明书里也介绍只有3轴,要使用Y3就要加FX 3U -2HSY-ADP,“在FX 3U 可编程控制器上连接了2台FX 3U -2HSY-ADP时, 与脉冲输出端Y003相关的软元件有效‘’,打双引号的这段话是说明书上复制过来的,我问过好多同事和供应商都是说本体3轴,我们做项目都是这样的,尽量能最大化利用PLC配置,合理选择PLC型号,以达到降低电气采购成本。所以我就买了个3U自己先试试,结果发现Y3可以定位,不过频率只可以设置0-1800HZ,好低的频率,不过对于我们的项目已经足够了。希望我的发现对于大家以后做项目有用。谢谢!简单测试程序也一起发出来!

本体能用Y3,定位准吗,你确定不是假的3U,山寨的倒是很多都支持4轴

网友J:
加FX 3U -2HSY-ADP,还不如加个1PG简单又方便,

网友K:
都是加FX2N-1PG,做第四轴。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