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8):
师傅们,我用的是三菱FX3SA的PLC,然后用多段速开关X0-X3形成8421码控制伺服控制器调速的程序,是用的DPLSY指令Y000输出脉冲。我已经把程序拷贝到PLC里面,现在发现有一些档位没有脉冲发出,在线监控PLC时Y000是OFF状态,我看了一下PLSY指令说的是只有脉冲数量不可以运行时修改,但是频率可以修改,我研究不明白了,希望师傅们解答一下?

网友A:
你要好好的去看PLSY这个指令呀,他是否可以使用多段速?你把LD  M8000    PLSY  D10  K0  Y0当中的M8000改成个其它的M,另外你在每次改变速度前先断开,然后在接通试一试呀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我都试过了,问题没有解决。
引用 网友A:
你要好好的去看PLSY这个指令呀,他是否可以使用多段速?你把LD  M8000    PLSY  D10  K0  Y0当中的M8000改成个其它的M,另外你在每次改变速度前先断开,然后在接通试一试呀

网友B:
频率不能为零

网友C:
虽然你是连续输出脉冲的,但是它也是有限制的一次最多能输出2147483647个脉冲(32位),所以你应该在DPLSY前面加一个M来断开输出。

网友D:
PLSV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