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I电动滑台

楼主(2018-07-08):
各位大神:求教一下,iai的电动滑台,型号TX-35H-50,驱动器型号TX-C1,
1.驱动器与电机怎样连线,
2,驱动器与上位机PLC怎么连线

网友A:
这个估计有点难了!顶帖算我一个!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没办法搞定

网友B:
我只要日文版
你自己慢慢看
TX_TX-C1(MJ0135-2E).pdf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谢谢2楼大神

网友C:
http://www.iai-robot.com/

网友D:
这个产品真是个古董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搞定没有

楼主:
还没有,在看说明,日文版的很费劲

楼主:
找到这个

楼主:
还在试这个1A1B指的是什么

楼主:
这个日文的看不懂

楼主:
这个只能看图猜

楼主:
连线的插头还没找着

网友F:
P1P2P3P4是4位二进制控制你要定位的点的编号位置,应该有一个软件可以连接控制器设置点位的.STB那个应该是启动定位,IN-P应该是定位完成标示

网友G:
8421码定位编号选择,STB启动定位。
不要太简单

网友H:
1A 1B 日语翻译后是PIN NO. 针脚编号的意思

网友C:
我有中文软件,但是没有线

网友I(2019-01-30):
精通IAI各种型号的使用,有需要@我.

网友J:
驱动器需要软件设置吧,PLC只能控制,估计同东方马达的一个模式。

网友J:
位置使用的是8421控制,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