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8):
○1 已知:有一个按钮KB1,有3个指示灯分别为Y1、Y2、Y3。
要求:使用按钮KB1控制三个灯,按钮第一次按下Y1灯亮,第二次按下Y2灯亮,第三次按下Y3灯亮,第四次按下全灭。再按此按钮将从头开始。请编写程序。
○2 已知:有一个按钮KB1,4个指示灯分别为Y1、Y2、Y3、Y4,内部另外有一个0.5S闪烁1次的内部时钟M4。
要求:编写一段输出控制程序,按第一次Y1闪烁1次;按第二次Y2闪烁9次;按第三次Y3闪烁11次;按第四次Y3闪烁66次;按第五次Y1、Y2、Y3、Y4同时闪烁7次。再按此按钮将从头开始。另外要求闪烁期间按下按钮无效。
○3 已知:有一条生产线需要实时计算所生产的产品间隔周期,现在已知有一个产品完成信号OK1;另外已知内部有一个0.1S闪烁1次的内部时钟M5。
要求:编写实时计算产品的生产周期T的程序。
○4 已知:现在有一个百人抢答的现场,当主持人更换完题目后还没有允许抢答,有选手开始抢答,则选手的违规灯亮,不再允许本次题目抢答。主持人允许抢答后,第一个做出反应的选手的指示灯亮,其他的选手的操作无效。当主持人更换题目后违规灯复位,所有选手又都可以进行下一题目的抢答了。主持人更换新题目信号KB1;主持人允许抢答信号KB2;每个选手的抢答指示灯Y1~Y100、违规指示灯Y101~200。
提示:采用循环和间接寻址方法比较简单。
要求:给出答题思路或程序。

网友A:
1.ld m8002
movp k0 z0
ld = z0 k4
movp k0 z0
ldp m0
set y1z0
inc z0
ld = z0 k4
zrst y1 y4

网友B:
来看看,楼上的师傅写的时哪个?
此号注销

网友C:
现在大学都这么给作业了吗

网友D:
LD X0 INCP  C0

LD>= C0 K1 OUT Y1

LD>= C0 K2 OUT Y2

LD>= C0 K3  OUT  Y3

LD= C0 K4 RST C0

网友E:
哈哈,感觉确实像是留作业的大学生啊

网友F:
哈哈哈,这些上实训课那会都做过,记得当时还有四步传送带跟分拣入库的实训

网友D:
真羡慕你们这些正规学校毕业的,我是连大学都没上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羡慕你们这些正规学校毕业的,我是连大学都没上过的

我初中,这不是大学作业··是朋友发的

网友D:
第二题都不会

网友G:
这种完全伸手的真的不想写,还是自己多练习一下吧,都不难,半天就可以搞好

楼主:
第二个我写了二个小时~第三个还没做

网友H:
新手  表示 难度很大啊

网友I:
内部时钟M5是自己用计时器做的?周期的还是比较好搞。做每个工位从开始动作到结束。所用的时间。一般还得把各独立的工位划分好。可以计算出机器的速度,从而能估算出每小时的产能。然后再根据每小时的实际产能,算出每小时平均产能。瓶颈理论在多工位的生产线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可以监控出整条生产线,哪些工位超出了标准时间。比如说。一条生产线,有56个工位。6秒钟出来一个产品。那么这56个工位,每个工位的作业时间都要小于6秒。如果某个工位慢了,可以每天监控到。然后去改善,很多有汽缸的工位。作业时间会发生变化。

网友J:
这个有答案吗.我只会第一个

网友K:
很容易  看着像是学校课本的练习题  课程设计都比这难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