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威纶通宏指令,请指教

楼主(2018-07-08):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
GetData(a ,"本机 触摸屏", LW_Binplc ,1000,1)
a=a*40
SetData(a ,"本机 触摸屏", LW_Binplc ,9000,1)
end macro_command
这段宏指令a=a*40是什么意思?
RWI_0应该是一个数值,怎么能存储多组数值?
小弟新手,有些问题可能有些幼稚

网友A:
这个代码的意思就是 LW_Binplc 9000的值是 LW_Binplc 1000的40倍,RWI_0是只能存储一个数字,只是你可设置这个数是多少而已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楼主:
它是怎么储存这么多组数据的呢?图中是两组数据

网友A:
应该在程序内部传了不同的值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B:
配方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18-12-11):
macro_command main() 的 程序开始
int a 变量a
GetData(a ,"本机 触摸屏", LW_Binplc ,1000,1) LW 1000的数据读到,变量a
a=a*40 a*40 相当于存储器LW1000的数据乘以40
SetData(a ,"本机 触摸屏", LW_Binplc ,9000,1) LW 1000数据乘以40的结果,传送到LW 9000
end macro_command 程序结束
QQ 804503584
威纶通宏指令,请指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