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S7-1200 Modus RTA协议

楼主(2018-07-09):
请教一下大神,谢谢:
1、TIA V13可以打开ZAP14文件吗
2、CM1214 V2.0是支持MODUS RTA协议还是MODUS协调

楼主:
找到了CM1214 V2.0的适用MODBUS RTA指令版本
TIA V13中新版本 Modbus RTU 指令的使用限制条件
新版本 Modbus RTU 指令通过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a. S7-1200 CPU 的固件版本不能低于V4.1;
b. CM1241通信模块或 CB1241 通信板的固件不能低于 V2.1。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