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8-07-09):
一台新机器全部功率25KW,都是单相用电器(小型发热管220v有20组),现在是三相平均分布,考虑到有可能机器出问题三相不平衡,所以这空开,电线选多大???

网友A:
6到10平方,开关选择60到100A

网友B:
如果线距离长选16平方的电缆

网友C:
单相功率1KW大约4A电流,1平方的铜线大约能承受2KW的功率
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