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

楼主(2018-07-09):
请教一下三菱Q系列的,下图,1.2是主站PLC,3、4是从站,下载程序应该是从哪个接口下载,另外怎么设置CC-LINK的站地址和波特率?新手请不吝赐教

楼主:
另外我要清除之前的程序,下载一个新的程序进主站,我应该怎样操作,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1、2的是用USB-B的编程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印机线下载;3、4的是用Mini USB线下载,也就是威纶触摸屏用的那种下载线。
CC-Link主从站站号、波特率等参数都是通过PLC软件和CC-Link模块上的拨码开关进行设置。

楼主:
下面那个RS-232口是干嘛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RS-232口是干嘛用的
可以是用来下载程序,和上位机通讯监控的。

网友C:
主从站都能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