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9):
1.机构是旋转型的, 没有办法加外部感应器,伺服编码器是增量型的
2.机构加了减速机,平时工作时肯定不止一圈,Z相不一定好用
3.如果采用Z相回,应该还要记忆转了多少圈,假如断电前,伺服正好在Z相,再开电伺服励磁有可能回产生偏移,就有可能造成圈数错误
4.不知道CP1H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断电前把当前位置记忆下来,下次开机再利用记忆的脉冲数和最近的Z相回原点 这种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5.旁边有一台样机,CP1H加松下A6伺服,也是增量型的,我查了一下线,发现没有利用Z相信号,不知道怎么实现回原点的,求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忘记说了,伺服用的是台达B2系列

网友A:
有好多伺服支持扭矩检测回原点 , 就是用机械极限和马达Z相配合完成回原点动作

楼主:
我刚开始也有这个想法   后来觉得不行 机构上面还有线  把线扯断问题就更大了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伺服支持扭矩检测回原点 , 就是用机械极限和马达Z相配合完成回原点动作

网友B:
用个绝对值伺服不就行了

网友C(2018-08-21):
绝对位置编码器加电池就可以了。设定一个位置为原点。下次回记忆原点就可以。看见好多这样的马达这样玩的。

网友D:
要么用四楼五楼的说法用绝对型的伺服。要么买带刹车的增量型伺服,断电时候刹车锁死。

电机每转一圈,就减去一圈的脉冲。剩余脉冲写入断电保持型的伺服当前位置存储器。

不动电机机构或者不是伺服运行中断电就不要再回原点了

网友E(2018-11-12):
轴上这样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