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脉冲控制伺服,怎么接线,参数设置哪些

楼主(2018-07-09):
如题,我们以前用伺服都是用扭矩,没有用过脉冲,所以不知道怎么接线,也不知道设置哪些参数,PLC是三菱3U的,伺服电机是禾川sv-3。大神们麻烦教我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在论坛上搜索“禾川”会有资料的,这是我前几天从论坛下载的

网友B:
伺服电机有使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上搜索“禾川”会有资料的,这是我前几天从论坛下载的 [attachment=223754]

网友C:
直接找说明书就好了呀,不同的伺服是不一样的,你让别人怎么和你说呀

网友D:
你脉冲正和方向正 应该也需要接P24吧 不接的话 应该动不了吧 不知道CC-P和CC-D是不是脉冲正和方向正的P24 具体的需要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E:
参数需要看说明书了,接线没有难度,脉冲和方向线会接就可以了

网友F:
最基本的要会看说明书

网友G:
仔细看相应伺服说明书

网友G:
脉冲、方向、使能、报警、电子齿轮比。。。。。。。

网友H:
看說明說,再不行就問廠家。禾川服務還好
钟表1234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