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9):
步进电机出故障了,三红两绿报警,查资料显示:驱动器内部电压出错 , 电源功率太小 。请问下怎么解决。

网友A:
查一下你的电源功率是否和马达相配呀

网友B:
1. 电机是否与驱动器匹配,是不是电机大了而控制器小了;
2. 确认步进控制器的电源电压是否与控制器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你的电源功率是否和马达相配呀

谢谢,昨天晚上换了个开关电源,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机是否与驱动器匹配,是不是电机大了而控制器小了;
2. 确认步进控制器的电源电压是否与控制器匹配。

谢谢,前面一直正常使用,24V电压也正常有,后面昨天晚上换了个开关电源,现在好了。

网友C:
供电电流是否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面一直正常使用,24V电压也正常有,后面昨天晚上换了个开关电源,现在好了。

建议你再确认一下控制器和电机,如果电机是大扭矩电机,控制器是宽电压型的话,建议你最好用48V电源或者是直接换交流控制器,这样对控制器、对电机都有好处

网友D:
不是电机坏了  是电源坏了  电源带载不足是开关电源故障的一种   还有就是42系和57系电机用24V电源没有问题   86系步进电机不建议用24V电源  电压太低  电机工作转矩不够  工作很不稳定   86系步进电机可以交流供电  一般就用环形变压器  48V—70V就行   某宝可以定做任意电压环形变压器  价格也不算贵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