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和QJ71MB91区别

楼主(2018-07-09):
QJ71C24和QJ71MB91这2个都可以支持modbus,区别在哪里?除了C24需要指令来读取,mb91直接填表格就可以

网友A:
不一样的哦 后者是专用的
QJ71C24是串口通信模块
QJ71MB91是MODBUS通信模块。
前者应用MELSEC通信协议较多,一般的R232/485,直接与其它设备通信。
那与条码枪进行通讯mb91可以吗,232和485只是属于硬件方面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A:
那要看你的扫码枪****支持的什么协议了
,没看清楚我说的 支持一般的232 485

网友B:
支持MODBUS协议的话MODBUS模块QJ71MB91好点,C24的话对于MODBUS不大方便走通讯协议的话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