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FX3G连接伺服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8-07-09):
问一下大侠,图上的+24V是外部电源的24V还是PLC内部电源,如果是外部电源这个0V和PLC的0V连接没有问题吗?搞不懂了。这就是说伺服放大器必须外接电源,而且和plc的直流电源要共负?

楼主:
确实是外部电源,也确实是需要共负。自己解答,完结

网友A:
就是,自己接线测试下比谁都快。。。

网友B:
MR-JE系列接线图
下载积分:+1(mall9002) 热心助人!不过cn1的28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MR-JE系列接线图
不过有点问题的是你的屏蔽SD应该是plate,接在插头上的,不是28口,28是转矩限制相关的口。请检查一下

网友C:
是的,需要外接24V而且0v要共接

网友D:
其实吧这个外接电源可以使用PLC的24v,这样一来你也就不需要考虑共负问题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