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触屏问题

楼主(2018-07-09):
最近学习PLC,用触屏MT506L是步科的,误用了威纶通EB500软件,程序下载后触屏没反应,把后面开关1拨到ON,触屏可以校准。再用步科EB500软件,下载程序触屏还是没反应,应该怎么解决??求指教

网友A:
回复出厂设置 然后再下载
下载积分:+1(dazhid2) 真诚感谢!

楼主:
出厂设置怎么恢复?

楼主:
今天问了厂家,用维纶的软件刷成版本22002后,再用步科软件刷,如果刷不成2004就只有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