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高人伺服电机与伺服主轴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8-07-10):
闲着无聊与各位讨论一下伺服电机与伺服主轴电机的区别?是不是伺服电机可以代替伺服主轴电机,而伺服主轴电机则无法代替伺服电机?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伺服主轴电机转速比伺服电机高,一般都有8000转左右。但它的编码器线数1024较多。

网友B:
主轴电机一般转速都很高的,8000-12000的转速,伺服电机额定基本在3000转,2500,2000,1500,1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