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中人体检测设备??????

楼主(2018-07-10):
亲们,有没有一种设备或传感器可以识别自动化设备空间内可以检测人体存在的设备???????????????

网友A:
上某宝随便淘!人体感应开关、人体红外传感器等等!

楼主:
空间内有较大的机械手臂,会遮挡到的

网友B:
安全光栅、安全地毯、区域传感器、红外扫描式安全传感器,都可以用作人体检测,关键要看你检测什么,是人体的外形,还是有人没人了

楼主:
主要是检测有没有人,有较大的机械手臂阻挡,有没有好点的感应器,谢谢

网友B:
机械手工作区域四周用安全门加安全光栅,地上用安全地毯,或者是可编程的区域扫描传感器都可以。

楼主:
这是机械手臂工作区域4*10*4m 要检测这个区域有没有人,机械手臂也在这个区域运行,用哪个好点,谢谢

网友C:
安全光栅 大小根据实际情况来就是了 一般检测距离有5米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D:
安全光栅了解一下

网友E:
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2717/
OMRON的了解一下 就是价格略贵。 客户那里每个ABB护栏里面都安装了一个这个。但是都没使用

网友F:
人体红外线检测开关

楼主:
安全光栅机械手臂运行时会误检测,红外检测机械手臂会遮挡,还有区域覆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