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0):
想用一个伺服跟随一个光栅尺上下同步运行。三菱3U系类的没这个功能,不知道5U的有没有,Q系列指令还没全部了解,但是QD75D的定位模块可以安装手轮,手轮都是100ppr的,装个1000ppr的转快点马达就不动了(也就是光栅尺分辨率太高或速度太快了接口或是软件不识别,一般光栅尺都的200;500或1000脉冲/mm的)。信捷倒是有这个功能,已经试过可以,但是感觉信捷的PLC太LOW了。有没有用其他PLC做过类似工程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QD77系列LD77系列,与FX5U,IQ系列的IQ系列的支持SSCNET定位的包你满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QD77系列LD77系列,与FX5U,IQ系列的IQ系列的支持SSCNET定位的包你满意

QD77系列和QD75系列的手持脉冲器功能一样,而且一个定位模块只能安装一个手持脉冲器。谢谢

网友B:
不是很清楚光栅输出的信号,
如果是脉冲信号,接到伺服的正反转信号就可以,设置对应电子齿轮参数就可以。
不清楚为什么要接到手轮信号输入。
可以省了PLC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清楚光栅输出的信号,
如果是脉冲信号,接到伺服的正反转信号就可以,设置对应电子齿轮参数就可以。
不清楚为什么要接到手轮信号输入。
可以省了PLC这一步。

光栅和编码器一样是AB相信号,你说的这个方法是可以实现,但是不能实现PLC控制和脉冲补偿,电子齿随意改变等一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