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怎么用PLC控制一个变频器,需要用到什么指令

楼主(2018-07-10):
从来没用过变频器不知道如何用程序来控制
多多关照

网友A:
看手册先,

网友B:
哀 PLC哪家 变频器哪家在来讨论问题 试用开关量,还是模拟量还是通讯了

网友C:
我觉得先了解变频器吧,然后再谈控制

网友D:
变频器开关量控制很简单的,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再有两三个端子接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E:
哈哈初学者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竟然看到底了!多读几遍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G:
方法多的是,就是要看你想用那种方式

网友H:
控制方式先清楚

网友I:
可以参考
FX3U3G PLC通过专用指令与A700F700变频器通讯.rar

网友J:
框架都没有搭好 怎么谈控制? 你是用数字量控制 还是模拟量 还是通讯? 问的问题有点外行了 先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可以参考
得了吧,你让他用通讯控制,想多了。
怎么用PLC控制一个变频器,需要用到什么指令
http://ymmfa.com

网友L:
要是初学,只控制启停,很简单,PLC留两个输出点给它,设置变频器参数即可

网友M:
普通变频器大多支持模拟量控制与脉冲控制,模拟量控制大多应用(-10V)~(+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