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伺服馬達同時可做扭力&速度&定位控制

楼主(2018-07-10):
請教各位
想在同一個控制器上面做扭力然後跑速度.然後又跑定位
是否可行?我看接線有重複性
這樣線路要怎麼接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这么高级的控制方式

网友B:
最多只能速度+扭矩、速度+位置或者是扭矩+位置,通过伺服的I/O点切换

网友C:
可以用三菱Q系列PLC+三菱JE-C伺服,通过CCLINK IE现场网络实现。

网友D:
只能同时使用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