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一个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8-07-10):
三菱FX2N的PLC,有没有高速计数比较指令??用普通比较指令存在一个周期扫描影响。
要求是,一秒钟计数100,数值不等于100就马上输出停机。如果数值是等于100,马上复位高速计数器,又重新下一个轮回。

网友A:
同意楼上的,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是才用中断输出的,不会受周期影响。

网友B(2019-03-01):
使用高速计数器+中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