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这种和断路器连在一起的漏电保护器,该怎么选啊?

楼主(2018-07-10):
如图所示,就是右边的这个施耐德的 vigi ic65 ele
它电流相关的主要参数有两个,一个是“额定电流”,一个是“剩余电流灵敏度”,
我就是想问下 它的这两个值该怎么选呢? “额定电流”应该与它旁边的断路器额定电流一样吗?如果旁边的断路器是63A,这个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也选63A,相应的,如果是断路器是40A,那么漏保的额定电流也是40A,是这样的吗?
还有 “剩余电流灵敏度”又该怎么选呢?看到有30mA,300mA的等规格啊~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普通开关加漏电保护器单元,保护人用30ma,电路总开关用300ma的

网友B:
1.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等于与之配合的断路器的电流;
2. 剩余电流越小,灵敏度越高,30mA的基本上是只要有漏电或是相序不平衡就会跳,而300mA的灵敏度就明显不如30mA的。

网友A:
一般设备选30ma的
车间配电箱才用300ma的

网友C:
选型时先计算出所有负载的最大电流,再选用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一般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越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越大,
漏电电流根据安装环境的不同,要求也选型也不一样,15MA 30AM 或更大 看负载是什么设备选小了误动作 ,大了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