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0):
第一相:电流10.28A;
第二相:电流7.82A;
第三相:电流12.73A;

零线我取2.5mm2的,请问这样做对吗?

楼主:
大部分是加热棒;

网友A:
加热棒电压是380的话零线够大了,如果220的话,相线多大零线就多大。

网友B:
加热管一般都是星型接法,零线只给控制线路供电的话就够,如果加热管的中点是接的零线,零线最好好是弄大点,因为加热管如果烧断一根的话,其他两相的电流会有一大部分流过零线,线细了可能导致烧线。

网友C:
安全考虑用4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棒电压是380的话零线够大了,如果220的话,相线多大零线就多大。

220V的,加热棒的相线是直接接在固态继电器上的!请问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考虑用4平方

加热棒是220V的,加热棒的相线是直接接在固态继电器上的!还有一台3KW的变频器和电机
请问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管一般都是星型接法,零线只给控制线路供电的话就够,如果加热管的中点是接的零线,零线最好好是弄大点,因为加热管如果烧断一根的话,其他两相的电流会有一大部分流过零线,线细了可能导致烧线。

220V的,加热棒的相线是直接接在固态继电器上的!还有一台3kW的变频器和电机
请问这样行不行?

网友D:
你看设备总功率是多少KW\?在配线

网友E:
2.5平方的铜芯线允许的载流量不小于20A,楼主的负载电流没有超过15A。

而三相不论怎样不平衡,通过零线上的电流不会超过最大一相的电流。

那么问一下那些说不能使用2.5平方的人,这是为什么?

网友D:
2.5平方的线,在短距离可达到30A,如果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设备总功率是多少KW\?在配线

单相总功率是6173W,最大相电流是12.73A;
总功率是9223W,最大电流19.55A;
请问我配2.5mm2的零线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平方的铜芯线允许的载流量不小于20A,楼主的负载电流没有超过15A。

而三相不论怎样不平衡,通过零线上的电流不会超过最大一相的电流。

那么问一下那些说不能使用2.5平方的人,这是为什么?

我也是这样以为的,但是有同事说不对;只能怪自己在学校理论没学好

网友D:
光理论是不行的,还要实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5平方的线,在短距离可达到30A,如果长呢?

那就看你长到什么程度,只要压降不超过5%(困难条件下为10%),都属于正常。

说实话,2.5平方在100米(单线)范围内可以认为基本不变。

再一个就是允许通过的(额定)电流与导线长度无关,即使你一千米长,通过的额定电流对导线没有任何影响,只影响负载端的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理论是不行的,还要实践

知道,我会加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以为的,但是有同事说不对;只能怪自己在学校理论没学好

你为什么不查找2.5平方铜芯电线的允许载流量来驳斥认为不行的人呢?

用数据、事实来说话。

除非你的这个线路将来会有所扩展(增容),否则就没有必要浪费。

作为一个电工作业人员,电工技术的一些常用技术参数是必备的资料,这可以买本电工手册或者百度一下不就到手了吗!?

网友F: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实践出真知,安全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为什么不查找2.5平方铜芯电线的允许载流量来驳斥认为不行的人呢?

用数据、事实来说话。

恩,我会吸取经验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实践出真知,安全最重要

受教受教

网友G:
选线要根据电流来选择,一般我都会选稍大一点的,虽然有点浪费但是安全,比起设备这点线不算什么的。
附件: BVR电缆载流量(电缆选型).zip (220 K) 下载次数:17
级别: 实习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