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0):
加速减速可以理解,只要改变伺服内部寄存器参数就行了,
但是逻辑任务是怎么完成控制的呢,比如说上电5s后要进行正转到一定位置,碰到某个开关后又反转到一定位置(不懂如何实现的)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上电先发一条初始化报文,启动一条报文,碰到某开关后有一条报文,是这样吗?

网友A:
逻辑问题应该是控制部分实现的 CANOPEN的伺服电机也是一个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问题应该是控制部分实现的 CANOPEN的伺服电机也是一个伺服电机

CANOPEN只是用来初始化节省接线吗?

网友B:
CANOPEN是一种通讯方式吧,怎么控制还是通过CPU来设置!我是这么理解的各位大神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OPEN是一种通讯方式吧,怎么控制还是通过CPU来设置!我是这么理解的各位大神不知道对不对

还是通过PLC的脉冲输出端口来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通过PLC的脉冲输出端口来控制吗?

CANopen是一种总线形式,采用这种总线驱动就不用脉冲输出来控制。
欧系用CAN通讯比较多。
如CCLINK,EthnetCAT一样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OPEN只是用来初始化节省接线吗?

差不多吧 只是系统集成会方便点 控制起来更加直观吧 后期维护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 只是系统集成会方便点 控制起来更加直观吧 后期维护方便点

这种有没有程序例子啊...感觉凭想象还是比较难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有没有程序例子啊...感觉凭想象还是比较难理解

程序网上找找吧  好像只是通过改CANOPEN伺服里面寄存器的参数 达到控制的要求 可能是1PG 2PG之类的有点类似 具体的还没有用过  准备买了学习玩玩的 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网上找找吧  好像只是通过改CANOPEN伺服里面寄存器的参数 达到控制的要求 可能是1PG 2PG之类的有点类似 具体的还没有用过  准备买了学习玩玩的 就是有点贵

那我1楼的想法对吗......还是一整个控制只发一条报文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1楼的想法对吗......还是一整个控制只发一条报文参数?

差不多吧 不过应该是让PLC内部的寄存器地址和伺服内部的寄存器地址对应上

网友D:
通讯控制 就是和打电话一样呗
  plc告诉伺服 以怎么样的速度 移动到什么地方 等信号一到你就开始行动
或者告诉伺服有这个信号后做什么动作,完成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控制 就是和打电话一样呗
  plc告诉伺服 以怎么样的速度 移动到什么地方 等信号一到你就开始行动
或者告诉伺服有这个信号后做什么动作,完成说一下

好像有点懂了

网友E(2018-10-20):
CANOPEN  是总线协议,假如控制用PLC  而设备用伺服,伺服要支持CANOPEN  ,PLC也要支持CANOPEN
PCL通过通讯Pr的方式而不是脉冲Pt的方式控制伺服电机,伺服内部有命令寄存器,PLC发指令给伺服命令寄存器,伺服按照命令寄存器内容来控制电机。逻辑任务也一样,无非是电机按照什么速度走,走多少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