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S7-200系列较西门子 S7-200Smart的优劣势是啥

楼主(2018-07-10):
(无正文)

网友A:
我只知道,smart,编程画面更加圆润一些

网友B:
S7-200 和SMART 200对比,SMART200 多了1个以太网口,集成了3路的高速脉冲输出,指令执行速度会更快一些,体积比S7-200更小,集成度更高;缺点是SMART 比S7-200少了1路AB向的高速计数器,没有主机集成模拟量的型号,扩展只能接6个,模块种类较少。 耐特ST-200产品在S7-200产品基础上加入了以太网口的功能,集成了4个高速脉冲输出口,浮点指令比S7-200快3倍左右,可以很好的从485总线应用过渡到以太网总线的应用。
下载积分:+1(shenyan) 热心助人!

网友C:
固件更新到V2.3。AB向的高速计数器问题已经解决,运动控制不用加模块,也可以用原来的PTO模式。像其它的一屏多机。SMART 精简屏可以通过以太网与4个SMART 200直连。软件比200的好用!